楼主(2024-07-12):
WINCC flexible 2008的项目如何转换成博图的的项目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CC flexible 2008的项目如何转换成博图的的项目

WinCC Flixible2008存在2种方式的项目:PC Runtime项目和Panel项目。
具体请参照附件文档第18页。

另外请注意:
1、WinCC Flexible 2008 SP1或更早项目,请手先移植到WinCC Flexible 2008 SP2或者更高版本。
2、WinCC Flexilbe 2008 SP2/SP3 可以移植到TIA WinCC V13/14, WinCC Flexible2008 SP3或更改版本可以移植到TIA WinCC V15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