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会是什么原因?】~S7-200

楼主(2024-07-13):
接到这样的图片,RUN灯亮,SF/STOP都不亮,输入有反应,输出没有反应,会是啥原因?

网友A:
读出程序监控下;

网友B:
。。。。。有使用期限程序 ?
HMI 上有什么提示没有 ?
断电再上电试试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出程序监控下;
又要翻出退休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使用期限程序 ?
HMI 上有什么提示没有 ?
断电再上电试试 。。。
应该没有限制~已经使用几十年的老设备,按他说,比他年龄大
没有HMI
重新上电n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出程序监控下;
又要翻出退休电脑了
呵呵,我的数据线都不知道扔哪儿去了 。。上次遇到个老200,没找到数据线。
如果找到故障原因 ,方便的时候回馈一下 ---- 我觉得这故障好诡异 。

网友C:
没有程序也是这个故障现象,你挂电脑甚至不能正常通讯,不信你可以试一下,反正不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程序也是这个故障现象,你挂电脑甚至不能正常通讯,不信你可以试一下,反正不花钱
没有程序?不该报错,RUN还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出程序监控下;
又要翻出退休电脑了
呵呵,我的数据线都不知道扔哪儿去了 。。上次遇到个老200,没找到数据线。
如果找到故障原因 ,方便的时候回馈一下 ---- 我觉得这故障好诡异 。
说了不信~设备太老,选择开关触点氧化,接触不好,打到手动无信号进PLC
操作人员,打到手动挡,操作设备无反应,维修也没问出现问题时的情况。
到场问了一下操作工,动作几次手自开关就好了。
读出程序海聊会儿走人~不能走的太早。

网友D:
200的没有程序是不报错的

网友E:
现场干扰源太强,触发cpu保护了。

网友F:
我还是相信触点老化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