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上载出来的程序少了个块,哪位老师给分析一下。

楼主(2024-07-13):
图片是上载出来的程序和PLC里的程序对比

网友A:
没遇到过,另存为看看。
怀疑源程序是老版本,PLC的是新版本。
PLC的功能块加密了没有?

网友B:
再上传试试
上传中没提示什么错误?
为啥想到刚上传的要与PLC比较?

网友C:
我用三菱也试过这样,有部分程序读不出来,不明原因

网友D:
黄色部分是功能块引脚

楼主:
维修PLC输出端子,下测试程序。去写了写不进去提示程序有错误,后才做的比较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维修PLC输出端子,下测试程序。去写了写不进去提示程序有错误,后才做的比较
PLC报警灯亮了?运行灯亮了?
修输出端子,下载啥程序歐?可能就是下载程序破坏了源程序。

网友E:
为啥不问一下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