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13):
(无正文)

网友A:
根据其在电路中的位置和其引脚数量判断,应该是一个6施密特反相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数字隔离器?而且按道理IPM不需要驱动,可以直接用TTL电平或者CMOS电平驱动,MCU出来的驱动信号只需要隔离一下就行。楼上说的施密特也有可能,PWM驱动信号经过施密特(方便做硬件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