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13):
有时5到10的跳,稳定一点点的3度反复跳动,我的解决办法是把plc的接地端与采集模块的接地端连起来接到地线上去,数值变化太大的要检查模块和传感器。有的模块和传感器不是很稳定,我的是3度内变化,接地后就稳定了

网友A:
 这个经验分享很好 ,赞 !

网友B:
我也是用这个办法处理的

网友C:
西门子smart的遇到一次
把模拟量输入的接地接上就好了。

网友D:
我也遇到过,先修改参数效果不怎么明显,最后也是接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