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14):
GT1000系列触摸屏,假设给数据输入框D90输入数字时,让另一寄存器D85数字为1,数据输入框D90输入完成后,使另一寄存器D85为0,能否实现?谢谢!

网友A:
写脚本程序

网友B:
也可以在PLC里做

网友C:
plc里做吧,应该更方便

网友D:
这个可以满足的,就是在PLC里面进行程序编辑就好。

网友E:
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A:
这题可能我们都理解错了,楼主估计想要的是数据输入中的状态。
但是触摸屏它是在改数据还没有按下回车前都是原来的值。
只有按下回车后新的值才会输入。
所以楼主想要的要求还是没有明确。

楼主:
不想修改PLC程序,只是触摸屏坏了,用三菱屏替代
输入数据时,触发D85常数变1完成后变0
我的三菱的屏不支持脚本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题可能我们都理解错了,楼主估计想要的是数据输入中的状态。
但是触摸屏它是在改数据还没有按下回车前都是原来的值。
只有按下回车后新的值才会输入。
所以楼主想要的要求还是没有明确。
看来是这样的。
这样做有啥意义?楼主请说一下。
输入数字过程PLC时,D90 D85都不会改变的。

楼主:
人家供应商写的PLC程序是这样搞的,之前用的是proface  37W2的屏,这个屏坏了,用手头三菱的屏GT1050替代,我不想改人家的PLC程序,所以到这里来请教三菱的屏能否实现这个功能:
屏的数据框输入数据时,键盘打开,此时PLC里的D85的值为1,当键盘关闭后,PLC的D85的值为0,人家是通过D85的值为0,为1时去执行其它动作的。
屏里有3个数字输入元件D90/D91/D92,这3个元件其中一个执行输入数据动作时,都会给D85写入常数1,输入完成后,都会给D85写入常数0,这里请教大家主要是学习技术。

网友F:
回复 楼主:
试了一下,三菱应该做不到,你可以打4008213030确认一下。

如果用威纶通还可以,把数字输入元件(D90)与多状态设置(给D85赋值1)叠加在一起,在弹出数值输入框时,D85也赋值了

然后在数字键盘的Enter确认键下面也叠加一个多状态设置(给D85赋值0)

但三菱貌似不能元件叠加,也不能修改键盘

网友C:
主要是三菱这款屏不支持脚本,所以不好做。如果换维伦或者mcgs呢?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问过三菱客服说不支持这样的功能,看来只能稍微修改下PLC程序了,或者换成维纶的屏。

网友B:
原程序为啥要这样?

楼主:
那要问厂家写程序的,为啥要这样搞,呵呵
原程序如下
D85=1时置位M10
M10导通后mov D90 D130
M10关闭时,mov D130 D90
D85=0,且M20导通后RST M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