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14):
晟欣500KW的软启动,用的是电流启动模式,启动时电机有嗯声并振动也能转起来,有时能顺利转起来,这是那里的问题,KP2000的晶闸管和驱动都没查出来问题。

楼主:
KP2000的晶闸管有一只万用表测量AK绝缘比另外5只低换了新的,上电启动电机振颤,改电压启动模式也不行,是不是软启没接电流互感器,也会振颤?还是驱动.晶闸管有问题没查出来?

网友A:
是不是电路板有问题,偶尔触发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