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14):
咸老师您好!一台欧陆EV510A 的变频器,开机就报FU14过热故障。经常风扇正常,温度不高,里面很干净,没有脏堵。模块也正常,内部的热敏电阻阻值在4.7K欧姆,热风枪加热模块,阻值下降,表明模块正常。请问老师,怎么检修?

网友A:
顺着热敏电阻查后面的电路

网友B:
赞同一楼方法

网友C:
看看P7-07监视的温度是多少,还有d0-34是多少

网友D:
这是师傅都排查的这么清楚了,判断好外围没有问题肯定就是电路板坏了。先把电路板上电阻量一遍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