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15):
客户有套设备是一个模拟量调节阀给一个罐子加粘稠浆状物质,底部有个秤。就这些东西客户还想控制流速,流速可以设置,以目前的配置无法实现目的。

想咨询一下有没有更好的精准控制流速流量的方案? 需要加什么东西?

网友A:
模拟量调节阀应该就是控制流量的吧,PLC模拟量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B:
流速可以控制?~自动还是恒定
是不是应该控制管路压力?
当接近目标重量是,调节阀要减小流量,流速恒定这个调节阀出口流速会增加,流量减少有限,最后一哆嗦,称就超标
这样再反复调整闭阀提前量?

在调节阀前加压力控制

网友C:
装可调阀,,要是控制总重量,最简单的就是使用PID算法,

网友D:
如果要精准控制流出量,加入电动调节阀,根据PID输出自动调节开度大小。

网友E:
开啥玩笑啊,高粘度的物料你靠自重控制流速根本不可靠,考虑一下螺杆泵或其他适合你物料的输送的泵吧

网友F:
5楼说到了点子上,比如要称100KG重量,检测到90KG或者95KG的时候,降低螺杆泵转速,到100KG时停止,这样控制精确一点。前提是需要容积泵,转速与流量成正比,还有泵要有变频调速。

网友G:
可以模糊控制,精度不高而已;设定流速精确控制可以用△G/△t作为反馈信号

网友H:
有个东西叫计量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调节阀应该就是控制流量的吧,PLC模拟量输出就可以了
只有调节阀怎么控制流速,您说的输出只能是开度大小啊,流速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调节阀应该就是控制流量的吧,PLC模拟量输出就可以了
只有调节阀怎么控制流速,您说的输出只能是开度大小啊,流速呢?

控制开度就是控制流速了呀,这跟水龙头一样原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有个东西叫计量泵
计量泵对高粘度的物料不友好(性价比)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调节阀应该就是控制流量的吧,PLC模拟量输出就可以了
只有调节阀怎么控制流速,您说的输出只能是开度大小啊,流速呢?

控制开度就是控制流速了呀,这跟水龙头一样原理

是不是要考虑压力,没有压力,阀门全开,也不流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调节阀应该就是控制流量的吧,PLC模拟量输出就可以了
只有调节阀怎么控制流速,您说的输出只能是开度大小啊,流速呢?

控制开度就是控制流速了呀,这跟水龙头一样原理

是不是要考虑压力,没有压力,阀门全开,也不流啊

关于压力的问题应该不需要本贴讨论吧,楼主想要的是精准控制流速流量

网友J:
这种情况可以使用液体流量计与电动比例阀,在编程时根据物料重量与物料速度对电动比例阀进行控制。

网友B:
这个问题,楼主没说明白
料是由储料罐自然流到调节阀,还是通过泵打入管道?
楼顶给出的流速可控,似乎是有个输料泵~不应控制调节阀,调节阀应该由称数据控制
流速泵(如果有)其在接近目标后要减速

这个控制也可以再个加通断阀,在接近目标时调节阀减小出料,在目标前某个数值直接关断。

网友E:
高粘度的物料,粘度大于10000的话靠重力自流根本不可靠,就算勉强流出也是要等到天荒地老
有一次在做硅胶生产线配套时候,就试过,那物料粘度接近十万,只能通过挤出机把物料挤出,玻璃胶或结构胶粘度大概是13万到18万,这类物料基本是采用挤出方式
粘度一万以下的你可以考虑重力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