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低压配电柜不需要隔离刀闸吗?

楼主(2024-07-15):
公司准备在广西建个车间,领导们在当地找了一家电力公司,我看这个图纸都是没有隔离刀闸的
对方回复说,刀闸容易起电弧,已经都不流行装了
是不是现在改规矩了,是我不懂行呀

网友A:
省钱是真,断路器维保上端咋断电,直接挂接地线吗

网友B:
我这边公司也没有了,都是换成万能断路器了。刀闸式隔离开关前公司用的,电试维保的时候还被搞变形了。图纸上没高压部分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高压
刚刚网上看了一下,有说如果是抽出式的断路器是可以不装刀闸,因为摇出来后有明显断点的。

网友C:
这几年的大柜子断路器上面都没见装隔离开关了。维护的话,断总断路器

网友D:
按国家相关规范的要求,隔离开关是必须的,主要是要求可见到明显的断开点。
除非你使用了透明的、可见到里面触点断开的开关器件,例如透明的塑壳断路器、小车式断路器等来代替隔离开关。
所以,“刀闸容易起电弧,已经都不流行装了”的说法是错的,应该是用具有隔离开关功能的开关代替了。

网友E:
如果是设计院出的图纸,你就辩驳也没有用,就算你是对的,这是现实

网友F:
我们这都有隔离开关,隔离开关下面才是断路器。

网友G:
抽屉柜不用刀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国家相关规范的要求,隔离开关是必须的,主要是要求可见到明显的断开点。
除非你使用了透明的、可见到里面触点断开的开关器件,例如透明的塑壳断路器、小车式断路器等来代替隔离开关。
所以,“刀闸容易起电弧,已经都不流行装了”的说法是错的,应该是用具有隔离开关功能的开关代替了。
这样解释就觉得合理了
查了一下ZKW2是抽出式断路器,摇出来后就有明显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这都有隔离开关,隔离开关下面才是断路器。

是哪年的设计了,还有断路器是不是抽出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设计院出的图纸,你就辩驳也没有用,就算你是对的,这是现实

这是一家普通的电力公司而已,不过感觉很牛的,我们给的方案不采纳

当然我们给的方案从成本上来说是比较低的

市电发电转换,我的意思是用一个双投刀闸转换就行,这样可以省一个万能断路器

还有出线柜的1600A与1250A的万能断路器,我的意思是直接从母排出现即可,这样又省两个

网友H:
回复 楼主:
总容量1000kva,承受这么大负荷的双头刀开关体积要多大?先不说可靠性,操作就是问题。1600A和1250A的断路器不用,电缆直接接在母排上,后续维修工作怎么进行?全公司停电?一旦发生过流事故,怎样保护?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公司准备在广西建个车间,领导们在当地找了一家电力公司,我看这个图纸都是没有隔离刀闸的

对方回复说,刀闸容易起电弧,已经都不流行装了

是不是现在改规矩了,是我不懂行呀

按照国家规定,必须有隔离开关,应有明显的断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公司准备在广西建个车间,领导们在当地找了一家电力公司,我看这个图纸都是没有隔离刀闸的

对方回复说,刀闸容易起电弧,已经都不流行装了

是不是现在改规矩了,是我不懂行呀

按照国家规定,必须有隔离开关,应有明显的断点!
断路器断开后,直接摇出来装小车推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总容量1000kva,承受这么大负荷的双头刀开关体积要多大?先不说可靠性,操作就是问题。1600A和1250A的断路器不用,电缆直接接在母排上,后续维修工作怎么进行?全公司停电?一旦发生过流事故,怎样保护?

相同电流下双头刀开关体积比断路器还要小,操作也没什么,另外现在用发电的次数也很少。

电缆直接接在母排上,是因为车间还有一级配电柜的,过流事故基本不会发生,

要说故障除非是这条电缆有问题,但这样的情况基本可以不用考虑,就算万一发生了,停总闸就好了

网友J:
断路器小车就是隔离开关

网友K:
现在都是抽出或摇出式的手车了,带隔离功能和断点指示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I:
从哪里看,教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