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方案?

楼主(2024-07-15):
另一个车间的两个同样设备,24小时工作。平常没人值守。两台设备需报警引到另一个车间控制室(有人值守)听到报警后值班人去处理,距离约200米。

楼主:
1.直接引四根线(两台设备)到控制室,并在原报警器上,AC220V.感觉有点危险(漏电)。因为有中间隔两条路,可能需要预埋。改成DC24v不知有没有压降,领导想用4芯电话线

网友A:
可以考虑这种,发射端可以再加装的,具体咨询客服

网友B:
远程报警就拉线都省了

网友C:
距离约200米,这个24V有压降,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D:
这种只适合用无线,有线的经济性和施工的便利性都不好。

网友E:
三楼方案实施性最强。某宝这种无线转接有卖的,

网友F:
这个可以试试,200米布线工程也不小呢。

网友G:
200米拉线就可以解决

网友H:
用无线的吧省事,拉线的话恐怕又是你的事了.

网友I:
无线方便快捷

网友J:
如果为了稳定,还是走实线方式比较好。

网友K:
安装监控摄像头啊!监控室放一个显示屏就行,反正车间里有摄像头的,在你现有的值班室安装一个显示屏就行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C:
固态继电器没有压降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L:
有压降,但兼容电压广,一般3-32v都可以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