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15):
DC24V,A,B四根线

楼主:
标牌是英文,被继电器挡住了

网友A:
估计是个变送器吧,A B 应该是485通讯的

网友B:
增量编码器的A  B相,放大信号用的。

网友C:
貌似就是个通讯转接板 加了个保护壳

网友D:
光栅尺转换器

网友E:
锯床上的光栅尺转接板吧

网友F:
编码器的电源线和AB相信号线吧

网友A:
根据5楼6楼的提示,在淘宝找到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5楼6楼的提示,在淘宝找到答案了

感谢,太强大了

网友G:
竟然,啥都有卖的。

网友H:
回复 楼主:
标牌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