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16):
有个仓库 存放物料!! 共有20层位置!!!现在的规则是!从第1层一直往下存!当第1层的被 取走时!!下一个就是存第1层!!现在想改成就近原则!!!如0表示没有物料仓!1表示有!!001101。此时机器人在第5个0的位置上!! 如果有物料在机器人抓盘上!机器人直接就存在第5个的位置上去!而不是去第1个0的位置!!! 有什么样的指令能够实现类似的功能.

网友A:
这个应该只有自己写算法。,

网友B:
物料都是统一规格?
你的思路只是节约点能源
当心有物料被长期搁置

网友C:
这个用流程指令应该可以吧,比如用D0等于1到20代表层号,这样机器人在那个位置就首先搜寻当前位置是否可以放料,然后依次上一层,下一层,上上一层,下下一层,搜索应该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