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17):
第一次搞55KW的机器,可控硅是SKKH72/16E
它这个可控硅接线是这样的

这个是如何工作的?
其它机型接线图

网友A:
对一些不解电路的工作原理,可不可以用一些仿真软件来进行观察、模拟、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很麻烦,主要是元件库不全,以前想从变频器厂家拷一个出来,奈何网络加密

网友A: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触发电路完全一样,单向晶闸管触发极正、反向接法,有何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就只有这个55kw机器G K反接的,我是不能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就只有这个55kw机器G K反接的,我是不能理解!
如果,这个电路,触发信号,本就是脉冲,本就是双向脉冲,是不是也就无所谓了?
如果是这样,问题就变为:这个电路的晶闸管触发信号,是脉冲?是双向脉冲?

用波波看看触发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就只有这个55kw机器G K反接的,我是不能理解!
如果,这个电路,触发信号,本就是脉冲,本就是双向脉冲,是不是也就无所谓了?
如果是这样,问题就变为:这个电路的晶闸管触发信号,是脉冲?是双向脉冲?

用波波看看触发信号?
在没有igbt连接的情况下运行时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护吗??希望您能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C(2024-08-19):
说两句:
1、这个电路还用得着仿真吗?话说回来,一般的软件还真仿真不来;
2、电路为强触发模式的,整流二极管的接入,使引入的是电网电压过零点的“直流瞬时脉冲”;
3、串入6.2V稳压二极管是为了过零点后再动作,提升触发电流的强度而保障一次触通;
4、G、K反接:二极管和单向可控硅只能走“单向电流”信号,第一个图中的可控硅K、G接法是错误的,信号走不通的。这点是没有问号的:接反后可控硅不会通的!楼主应复查连接情况,有些可控硅的K、G极位置正好是相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定啊,淘宝,抖音刷图都确认了,可控硅型号对的,三社和西门康都看过datasheet,针脚顺序对的,G K驱动线和板块印刷对的,不然我就不纠结了!

网友C:
除非是双向可控硅,能通但不通不太好。先别急,总会有答案来到,即使跚跚来迟。
一直以来,我认为电路不会和人一样耍赖皮的,起码是讲理的。
不讲理的电路,要么是空置电路,要么不按常规出牌,有潜藏着的答案。
楼主所列举电路,属于简单明了型的啊。先放一下,先等等,应该有说法的。说不定一支烟还未抽完,脑中灵光一闪……

网友D:
咸老师你好!看到你出的进口变频器图集ABB510变频器驱动电路有两个元件V25  V47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望指导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18V左右的稳压二极管吧。画成二极管不一定符合身份啊。具体型号我也不知道,当时很难看清楚,也查不到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