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17):
如题,请教各位大哥,这个指令不会输

网友A:
D0是寄存器,
X0是输入的一个X点位,布尔BOOL变量。
K0是常数。

你是想用什么指令?

网友B:
用键盘输入,大写的地方大写,空格的地方空格。一个都不能少。
按照你写的标题一样的输入方式和格式。
或者用鼠标点击指令的方式选择输入,他会自动帮你添加空格

网友C:
好像我所了解的PLC指令没有这么条指令吧?D0是寄存器不是指令。不知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PLC?

网友D:
按照你说的 输入的结果如下
指令名称错误
软件不是最新版本

网友E:
这个都没有指令,怎么可能执行。

网友F:
你这个仅仅是几个操作数的地址,不算是指令

MOVE ADD SUB等等这些才是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