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17):
1.高压电场使空气中电子游离,火焰中的自由电子相互吸引,火焰也会摆动,这是火焰电压检测法检测是否有漏电。

2.停电检修状态下,用明火模拟起火点检测换流站阀厅内红紫外线火灾报警系统的工作稳定性。

网友A:
特高压没接触过,看看长见识

网友B:
特高压很尖端的,还没有接触过,希望能有所了解,等待专业大师加入后学习学习。

网友C:
直接用火吗? 我们都是用模拟火焰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火吗? 我们都是用模拟火焰灯.

视频里就是明火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火吗? 我们都是用模拟火焰灯.

视频里就是明火呀
是不是变魔术的那种火焰  看是明火其实没什么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