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中PID控制方向的描述,不太理解

楼主(2024-07-18):
手册的解释:
手册中说制冷为正动作,制暖为反动作。
个人理解的是:
制冷时,设定值都是低于测定值,因此PID输出要调节测定值减小到设定值,不理解为何是增加到测定值增加的程度(从曲线图上看,温度明显是减小到设定值);
制热时,亦然。
求高手释疑解惑。

网友A:
ΔMV=k(SV-PV),
当k>0就是正作用.

网友B:
偏差越大输出越大为正动作,偏差越大输出越小为反动作,例如,制冷设备反馈温度越高,制冷装置越要加大制冷,此为正动作。加热设备反馈温度越高,加热装置就要减小加热,此为反动作。

网友C:
要么正,要么反,都试一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