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18):
厂子里利旧一台ABB ACS510 45KW的变频器,拖动一台30KW的罗茨风机,发现问题如下:
1.VF曲线设定为平方型,启动加速至30HZ无法继续加速,变频器输出电流110A
2.VF曲线设定为线性,可以加速至32HZ(工艺所需32HZ转速),变频器输出电压310V,输出电流86A,输出功率27KW,电流和功率为变频器显示屏数据
由于电流过大,电机表面温度用红外点温枪测量已超过90℃,虽然功率没超,过电流是否会烧坏电机
电机铭牌功率30KW,额定电流57.5A,如何优化变频器参数能让输出电流小一点

网友A:
应该要考虑电机与风机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哪里有漏,导致风量大,电流大

网友C:
30HZ的运行频率还不到额定运行,这个时候应该不是进风量大的问题
你可以试一下变频器自学习一下电机,如果你的风机正常,应该会恢复正常,但还不正常的话就要检测风机的润滑和风机转子是不是和鉄壳存在脏污造成的卡从而电流大,如果你的风机是用于抽真空的前级的话,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D:
叫有经验的机械维修盘车试试,大概率在罗茨风机机械问题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已改了尾部增加了独立是散热风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两天刚拆了电机,换了前后端盖的轴承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盘车没问题,电机刚换了轴承

网友E:
罗茨风机不同于离心风机,离心式风机在低频时,负载相当轻,而罗茨风机无论低频,还是高频,就是负载重。

网友F:
32Hz为什么输出是310V?

按一般400V50Hz的电机   压频比是8:1 ,那么VF曲线设定为线性时32hz输出应该是256V才对啊。

你是不是电机参数设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32Hz为什么输出是310V?

按一般400V50Hz的电机压频比是8 ,那么VF曲线设定为线性时32hz输出应该是256V才对啊。

你是不是电机参数设错了?

尽管VF曲线是直线型,但可以设置为转矩提升,也就是电压提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32Hz为什么输出是310V?

按一般400V50Hz的电机压频比是8 ,那么VF曲线设定为线性时32hz输出应该是256V才对啊。

你是不是电机参数设错了?

尽管VF曲线是直线型,但可以设置为转矩提升,也就是电压提升。

转矩提升只存在于起动阶段。当输出频率大于 20Hz 或实际值与给定值相等时,转矩提升会自动消失。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机参数自学习了,如果变频器电机按额定30KW,58A设定,就启不起来,还是按变频器额定88A,45KW设置的,才能启的起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盘车没问题,电机刚换了轴承
那你检查下工艺,是否有回流导致进口压力增大,罗茨风机是容积式的风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机参数自学习了,如果变频器电机按额定30KW,58A设定,就启不起来,还是按变频器额定88A,45KW设置的,才能启的起来

ACS510没有自学习功能吧。
你用的是不是ACS550啊?如果你的电机参数设置错误,变频器自学习后建立的电机模型就不对。运行时当然出问题啦。

你按电机名牌重新设一次参数吧!!
电机启动不了:
如果是ACS550可以改为矢量控制(9904)试试,电机参数一定设置要正确。
如果是ACS510起动方式(2101)改为跟踪 + 转矩提升。磁通优化(2601)= 禁止

网友C:
以前在化工厂曾经遇到过的案例,轮次风机是作为抽真空的前级,也是电流大,检测结果是抽取物料的气体在轮次风机转子和鉄壳上凝固聚集产生的卡滞,清洗后就正常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G:
看看你的进出风口的阀门是否关着呢。

网友H:
是不是距离太远了,变频器与电动机输出电线距离太远,与大地产生电容谐振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电缆长度 65米

网友I:
有没有想过,电流大是因为硬件有故障呢?

网友J(2025-08-16):
这种工况电机改8极就能改善,我厂的是轴直接连接的运行频率很低电流更大。可惜我的建议没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