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字符串问题

楼主(2024-07-18):
我这边用的是一个汇川PLC,上位机需要我把所有报警组成字符串发给他,问问各位大佬这个怎么组合压,我有可能同时触发多个报警

网友A:
你把要传的字符串转换成对应的十进制数保存到寄存器,上位机读取多个寄存器后显示设置成字符串类型的,上位机会自动转换成字符串的

网友B:
哪里有这么奇葩的要求,一般上位机报警条件常用的2种,
1,BOOL变量,开关量,
2,寄存器数值,

直接让PLC输出字符,这不是。。。吃饱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边用的是一个汇川PLC,上位机需要我把所有报警组成字符串发给他,问问各位大佬这个怎么组合压,我有可能同时触发多个报警
所有报警拼接为一个字符串

网友D:
就是16进制数转换成ascll码发上位机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这么奇葩的要求,一般上位机报警条件常用的2种,
1,BOOL变量,开关量,
2,寄存器数值,

直接让PLC输出字符,这不是。。。吃饱了吗。
一般给状态, 上位机对应报警信息. 可以给个状态位对应信息表.

网友F:
上位机建报警信息  下位机触发相应的报警信息就可以了!!!!!!!!!!!!什么做的上位机 难道没有这功能!!!

网友G:
这上位机吃饱了没事做,将简简单单报警搞复杂了,报警状态位直接过去简单明了,用16进制数转换成ascll码再发过去还要解码,过程复杂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这么奇葩的要求,一般上位机报警条件常用的2种,
1,BOOL变量,开关量,
2,寄存器数值,

直接让PLC输出字符,这不是。。。吃饱了吗。
一般给状态, 上位机对应报警信息. 可以给个状态位对应信息表.

对啊,PLC优先考虑设备工艺,尽量减少PLC循环时间,第一次听说上位机要求输出字符给它的。

网友H:
这个不好搞,PLC支持英文字符,不支持中文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这么奇葩的要求,一般上位机报警条件常用的2种,
1,BOOL变量,开关量,
2,寄存器数值,

直接让PLC输出字符,这不是。。。吃饱了吗。
一般给状态, 上位机对应报警信息. 可以给个状态位对应信息表.

对啊,PLC优先考虑设备工艺,尽量减少PLC循环时间,第一次听说上位机要求输出字符给它的。
没给上位机对应钱,甩给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