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19):
如图现场有台机器做igbt检测没问题  做晶闸管检测的时候有一项有问题,为排除故障现象把三个可控硅都换了触发板也换了 但是做自检的时候还是有一个晶闸管有问题(测试结果照片忘记拍了)。现场状况是显示都正常也不报警但是机器运行5-10分种就跳断路器.用中文面板查看故障记录显示的也是欠压故障。所以在这里想问一下除了晶闸管和触发板还有其他情况能影响晶闸管打不开么。

楼主:
补充一下图片.

网友A:
跳断路器是过流跳的吗?
有没有监控一下三相输入电流 各是什么情况.
ATV61有点难了  400感觉都不给支持了..
还是问问施耐德4008101315 -1121 看看有没有什么靠谱的回答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场监测了进线电流两项200多a一项100多,怀疑是可控硅有一路没打开.400打了为了保护代理商不给说哪里有问题让我找代理商.

楼主:
补充一下    现场更换3块可控硅,线从新检查了一下,可控硅触发板也换过了,电源板也换过了,马达卡和主板因为手头没资源没换成.也怀疑过母排。但是没有合适的资源找了几个拆机的也不敢保证一定是好的,装上都有问题。

网友B:
这问题要找预充电板,整流触发不走马达板。我是专修施耐德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