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雷器高压测试设备自放电快

楼主(2024-07-19):
大概原理是升压变压器经二极管整流充电至20kv,现在自放电很快。断开电路现在约一分钟放至2kv,以前几乎电压不变。我刚来此公司没多久,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
用于充电的电容

网友A:
这边建议直接搜索厂家电话,打电话问一下

网友B:
20KV整流肯定是多个高压二极管倍压整流,这个整流电路有电容,检测二极管与升压电容,容量正常吗?是否击穿或者漏电。

网友B:
这些整流电路一般都在变压器里面泡在变压器油里面,为了散热与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KV整流肯定是多个高压二极管倍压整流,这个整流电路有电容,检测二极管与升压电容,容量正常吗?是否击穿或者漏电。
不是倍压,是直接高压变压器。半波整流

楼主:
是前几天连续降雨空气湿度大的原因,这几天天晴。慢慢就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C:
这个设备最大冲击电流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