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20):
如图,这个场效应管是SOT223封装,和开关管串联,印子被炸看不清了,请教内行高手此管型号

网友A:
15N06场效应管

网友A:
参考使用!你这个电源肯定其它也有问题,请你认真检测处理,祝你修复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朋友相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点没错,此电源部分三极管全部炸完,芯片炸,二极管、功率电阻坏了好几个。目前不装开关管,不装电源芯片,量5/7脚位,电压18V正常,装上电源芯片电压就拉低到8V左右不起振。

网友B:
FQT13N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