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22):
维修一台11千瓦母线短路炸机的变频器
对IPM模块做了导通关断测试,正常(想着没问题,所有没做耐压测试)。
做了驱动信号测试,正常。
但上机后,一运行就报母线欠压,经查为U相下桥臂IGBT短路。由于变频器母线电容拆了,用500V,限流100mA的电源供电。因此U相上桥臂导通时,母线电压被拉低。
拆下IPM模块,发现内部有炸裂轻微烧黑痕迹。
想咨询各位师傅,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从损坏的情形上看,这是怎么损坏的。退一万步说,即使驱动信号有问题,在母线电源100mA的下流下,也不至于会烧IGBT模块。
更换第二块IPM模块上去后,变频器运行正常。

我很费解,请师傅能给一些建议。

网友A:
不清楚IPM是啥东西,看到IGBT损坏,就回一个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25440
这个帖子是当年解决IGBT损坏的经验,或许有帮助
这个偏压电源为啥损坏IGBT?用设备厂家说法,这是你(用户)指定使用的又先进又便宜的电源

网友B:
有裂纹。。。更可能是高压击穿。

网友C:
楼主这是PIM  IGBT模块,不是IPM模块,IPM模块伺服用的多,你这个会不会硬伤导致的。

网友D:
驱动信号测试怎么做的?会不会有操作导致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D:
驱动是好的,同时买了2块,换了另一块工作就正常了。
但是两台收货的时候,测了开断试验,是良好了。一时大意没做耐压试验。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受教了。表情硬伤导致?什么意思,电路问题导致模块损坏吗?

网友E:
坏了就换,有什么好分析的。分析来分析去,下次该炸还是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