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问这里的大号安全阀应该怎么安装?

楼主(2024-07-22):
大号安全阀坏了在修,大概有快200斤感觉,安全阀的安装高度有1.6米左右,三个人一起抬也抬不动,没地方吊葫芦,地方也狭窄,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安装?谢谢!
————
谢谢大家,我去借了个三脚架,搞定了!

网友A:
借个可升降的液压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液压车开不进去唉 太大了

网友B:
上方牢固的地方,想办法加个滑轮上去。

网友C:
有天花板可以考虑用小葫芦
没有天花板可以考虑三角支架挂葫芦
当初怎么安装的?可以参考人家的方法,那个重量肯定是借助机械外力的

网友D:
实在不行两人挑上去,DN100安全阀我都是两人抬,你这个在不行就用棍子抬会更好发力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装的时候有小的升降车可以进去,现在有的太大了

网友E:
你拍照站的位置应该够大吧
向上的立管能利用不
墙体能用不
做个支架,装个葫芦

网友F:
实在不行焊个架子用拉爆螺丝打墙上,然后挂葫芦

网友G:
7楼8楼的建议都不错,只要思想放的开,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H:
其它设施没有,你可以制作一台龙门架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I:
不急慢慢来,买个架子去。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淘宝真是万能的,啥都有

网友K:
找外包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