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的试题

楼主(2024-07-23):
1.零线颜色还有淡蓝色与深蓝色之分
2.为什么后级熔体比前级大

网友A:
我是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所谓的后级理解成一级柜,前级是二级柜。
专家们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

网友B:
专家说,用电器端是前级!这样你就不纠结了!
一般深蓝色是24V负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专家说,用电器端是前级!这样你就不纠结了!
一般深蓝色是24V负极
你一说好像上课的时候就是这样讲的。

网友C:
电工的理论题
低压电工证学习的时候都经历过。

网友D:
26题好理解~上下级,领导干活的,前后方........
50题嘛~还见过用黑线的,考试多是被及格

网友E:
题库里的题目。

网友F:
上下级关系一定要搞搞清楚,其它一切好办

网友G:
变压器隔离栅最初使用的是木质的,砖家审查说木质容易燃烧,应该换掉。换成了铁质隔离栅,砖家来了又说铁质容易导电,不应该安装。

网友H:
1.用电末端是前级。2.我看很多电缆零线用的深蓝色

网友I:
我们这边要求是交流低压是火红零黑,直流是正棕0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