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电磁阀老是烧保险(20240723)

楼主(2024-07-23):
DC24的进水总阀常闭型,正常运行时没有问题,如果1秒中超过2次动作基本就会烧1A保险。
是阀没选对么,还是保险选小了。

网友A:
1A的保险应该是小了点
我现在只要看到是保险烧了的,就换成断路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断路器成本有点高

网友B:
回复 楼主:
断路器是多次使用的,平摊下来,也不算高,关键是方便 检修完毕,合闸就行

网友C:
该控制,只允许2s后再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断路器成本有点高
五六块钱的东西不算贵吧
当然如果你是做设备的,一年几百上千的数量,确实也不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断路器成本有点高
五六块钱的东西不算贵吧
当然如果你是做设备的,一年几百上千的数量,确实也不少了
倒也没那么多,主要还是得说服老板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很方便,不知道当初为何要小日子要选保险管。

网友B:
测下电流呢,也许线圈有匝间短路了

网友D:
你的这个阀门线圈是24的话,用1A就小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五六块钱的东西也要说服老板?

楼主:
回复 网友E:
A9F18101 1A过载保护器 Schneider 1pcs 52.48元

网友F:
这种阀瞬间启动电流肯定超过1A了,换5A的保险

网友G:
引用 楼主:
A9F18101 1A过载保护器 Schneider 1pcs 52.48元
换个正泰的不行吗?别老盯着贵的,重要场合用贵的无可非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A9F18101 1A过载保护器 Schneider 1pcs 52.48元
换个正泰的不行吗?别老盯着贵的,重要场合用贵的无可非议。
老板选的

网友H:
电磁阀的铭牌有参数的,电磁阀频繁启动电流还是有点大的,必须配备比本身大一点的熔断器。你看看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A9F18101 1A过载保护器 Schneider 1pcs 52.48元
换个正泰的不行吗?别老盯着贵的,重要场合用贵的无可非议。
老板选的
尝试和老板沟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A9F18101 1A过载保护器 Schneider 1pcs 52.48元
换个正泰的不行吗?别老盯着贵的,重要场合用贵的无可非议。
老板选的
尝试和老板沟通一下····
老板都已经选好了,还沟通啥呢

网友J:
建议把保险丝扣下来扔掉,上厨房墙壁插座里面裁一根BV线缆(一般都是1.5mm2,可承受十几A电流) 直接短接在保险端子上。一分钱不花。

网友D:
回楼上,如果那样的话,那个大概相当于15A的保险丝,有点偏大,后果是真有问题的话是线圈烧焦了那个保险不一定断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A9F18101 1A过载保护器 Schneider 1pcs 52.48元

换个正泰的不行吗?别老盯着贵的,重要场合用贵的无可非议。

老板选的
尝试和老板沟通一下····

老板都已经选好了,还沟通啥呢

标准的既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吃草。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五六块钱的东西也要说服老板?
一般情况下,电磁阀所需的电流是较小的,但实际上,其电流大小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工作电压、阀门规格和应用场合等等。通常情况下,电磁阀的电源是交流220V或直流24V,它所需的电流一般在0.05-0.8A之间。但是,这个范围不完全适用于所有电磁阀。如果是大型的电磁阀,则需要更大的电流,甚至会超过1A。此外,电磁阀的电流大小还会受到应用场合的影响,例如如果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高频开关,则需要更大的电流。

网友L:
1.5平方铜线当保险丝可以通过100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