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不动作

楼主(2024-07-23):
向大佬们请教一个问题:
产线自动模式下有一个电机不动,手动模式下这个电机可以动作,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99.9%程序bug

网友B:
99%条件不满足 检查电机动作的各个条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99%条件不满足 检查电机动作的各个条件
同意这个观点。

网友D:
这个问题对合格电工不难
即便不是电工也不是难事
先确定控制电机手自都是通过控制器
 手自各自独立,可能是控制器程序,也可能是信号不满足,也可能是自动部分接线......
手自都是通过控制器,多是程序没满足条件,or 根本就是程序问题~用过自动很久,考虑可能有地雷

网友E:
自动条件不满足
加了时间锁之类限制

网友F:
简单点,把中间继电器换掉。

网友G:
先要搞清楚自动与手动在控制上(相对于PLC的输出)有什么区别,如果控制都是一样的,那就查输入的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H:
检查下电路和控制部分,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I:
可能传感器有问题了吧

网友J:
检查程序逻辑,看看是不是有条件不满足

网友K:
这类故障,很明显跟程序有关,能够看程序一看就清楚了。还有就是外部条件某处没有满足,你可以根据工位条件看看相关的调节。

网友L:
现场找操作的人,问问他们,这个电机在什么情况下动作,看看是哪个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M:
自动条件不满足

网友N:
是新做的设备还是一直在用的设备?如果是一直在用的设备,那就是有的条件没达到

网友O:
看看控制吧,是不是那个信号没进来,导致他不运行。

网友P:
如果是之前动作锅,现在不动作了,请检查周边硬件,某个信号未到位;
如果是调试期,请检查信号的同时也检查下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您说的这个问题

网友Q(2024-10-13):
可能电机启动的连锁条件不满足,看程序里电机启动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