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23):
为什么程序设置向导中的微分增益不能设置成小数,该怎么设置,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台达PID指令不支持浮点数,再说好像也没有用到小数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达PID指令不支持浮点数,再说好像也没有用到小数吧

三菱的也是不支持浮点数,有符号bin1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