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 PID 问题

楼主(2024-07-23):
请教下各位老师,如果PID超过了16路了,是不是可以用两个200SMART来实现?

网友A:
可以的,smart之间的通讯,一主一从,也很简单的!

网友B:
V2.8版本已支持16路PID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一主一从怎么做?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在任意一台smart200里面运行PUT/get向导,就可以通讯了!
记得自己定义的发送,接收的地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