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24):
 一条自动化冲压流线9台冲床,10台机械手,机械手就取放取放,前机械手控制后冲床冲压,9台冲床每天不定时不定机台出现不在上死点,要么330°左右,要么36°左右,9台冲床总共每天(24小时)出现5-8次 。
 外部控制也是安装冲床说明书接的,冲床用两个备用凸轮设置了上死点(345-15)和下死点(175-185),机械手控制冲压,监测到下死点就断掉冲压信号,8台冲床用的安全-行程模式,过了下死点会自己回到上死点,1台冲床用的自动-行程模式,给个脉冲信号就自动冲压一圈回到上死点,,但是两种控制模式都会出现不在上死点
 出现不在上死点的时候看了冲床进气压力表,大概在0.5MPa左右感觉也没问题,机械手控制冲床冲压程序和信号,也锁得死死的不会二次触发。
 大神们这是什么问题呀,给我整焦虑了

网友A:
9台冲床每天不定时不定机台出现不在上死点,要么330°左右,要么36°左右,9台冲床总共每天(24小时)出现5-8次 。

是不是哪里有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有的信号线都用的带铜的屏蔽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有的信号线都用的带铜的屏蔽线

8台冲床用的安全-行程模式,过了下死点会自己回到上死点,1台冲床用的自动-行程模式,给个脉冲信号就自动冲压一圈回到上死点,,但是两种控制模式都会出现不在上死点

这个有点难搞,如果是某一台的话,有可能是编码器问题,但不一定哪台机,只能去怀疑干扰,因为不可能都有问题吧

但要说干扰,角度又不是偏差很多,并且又只是上死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就是4号经常跑不到上死点340°左右(今天3次了),8号跑过上死点36°左右(也3次了),其他还算正常,看了气压在0.5mpa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4号经常跑不到上死点340°左右(今天3次了),8号跑过上死点36°左右(也3次了),其他还算正常,看了气压在0.5mpa左右

本人不了解冲床,不知道正常情况下到上死点是怎样停止的,我想的是如果设置的上死点是(345-15)

那么应该是要旋转到这个范围才会停吧,既然没到就停了,是不是其他地方的开关什么让停下来了

或者就是位置反馈不对,给了假信号,这个要看控制停止的信号与显示的信号是不是同一个信号

如果是同一个信号,那就不应该,因为显示的还没到停止范围实际就停了

至于那个过头的有没有可能是没停稳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诶,我再观察观察吧,不行的话得花钱叫冲床厂商来一起解决问题了

网友B:
9台冲床每天不定时不定机台出现不在上死点,要么330°左右,要么36°左右,9台冲床总共每天(24小时)出现5-8次

你这个不好弄,建议找一台故障频繁的冲床,监控PLC程序,看看是那个条件断开了。

当然,也可以写一段附加程序(例如自动断开条件计数)来判断是那个条件断开。

冲床算是危险系数比较高的设备,注意安全。

网友C:
气的稳定性问题
估计是你的供气管道偏小或机台没有缓冲罐

网友D:
不知你冲床是编码器检测旋转度数?还是通过凸轮开关来控制?冲床是气动离合器控制?还是老式电磁线圈控制那种?看你提到气压,猜想是气压控制的离合器,你看看你离合器的摩擦片上有没有油?

网友E:
检测下电流吧,好像是这个固定的时间点的话,周边有什么固定的变数发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之前考虑到过,又加了一根气管,稳定了两三天的样子,之前1号经常超上死点,现在基本稳定,4号8号又出现了,这两天再加几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很懂,刚接触,是刚买的新的协易SN1-110,和SN1-200,问过厂商是气动冲床

网友F: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没有停在顶点属于正常,厂家也做不到每次停在上止点。
1.气动冲床~气体可压缩性
2.凸轮控制“(345-15)(175-185)”~这就有了范围,再加上气动反应时间,机械动作时间等,出现不在上止点很正常

能够安全冲出合格产品就不要纠结它

网友G:
把冲床里面需要接地线的元器件要单独拉到端子排,不要串起来在接到端子排,防止电器元器件之间的互相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