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台达PLC通讯不上,不知道哪里设置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24-07-24):
MCGS与台达PLC通讯不上,不知道哪里设置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这也太多的未知的东西了。
首先,PLC用的哪个通讯口与触摸屏通讯的?通讯线是接在COM2还是COM3口上了。
其次,触摸屏用的哪个通讯口?看你触摸屏的父设备选的是COM3口,但是MCGS的通讯9针口是不同的针代表不同的COM口,而且不同的型号的屏,针口也不一样。你连的是哪种屏的哪两个针?
最后,你展示的PLC的设置是电脑与PLC程序下载时的通讯协议。PLC与触摸屏的通讯协议不一定是这样的。

网友B:
先保证通讯线是对的;

网友C:
触摸屏端口不是1口232 2口485?

网友D:
MCGS应该只有COM1和COM2,没有com3吧!

网友E:
串口父设备串口端口号设置为0-COM1再试试

网友F:
看图感觉mcgs这边应该用com1而不是com3。

网友G:
如你图示PLC与PC下载界面展示,大概判断PC连接PLC的COM1口(就是那个圆形的8针口),那么你屏选择COM1口(RS232)连接HMI的9针DB头的2/3/5针就一定能连接上。
此类问题,告诉大家PLC与HMI的型号,通讯线两端各自连接的是那个口,再加上你的通讯设置截图,这样别人才能判断。

楼主:
触摸屏型号MCGS TPC7022NI-4G,PLC型号DVP12SA2

网友C:
用plc 串口的编程电缆就行了
COM1 触摸屏

楼主:
触摸屏型号MCGS TPC7022NI-4G,PLC型号DVP12SA2
PLC的COM1口(圆形的8针口),屏选择COM1口连接HMI的9针DB头的还是连接不上。

网友H:
MCGS通讯口有三个,com1是232通讯,com2和com3是485通讯
com2接线是是7+,8-,com3接线是4+,9-

楼主:
是com1口232通讯,用的是艾莫讯的通讯线,台达编程线也试过都连不上,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用串口调试助手,分别对mcgs和台达plc通讯试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触摸屏型号MCGS TPC7022NI-4G,PLC型号DVP12SA2
PLC的COM1口(圆形的8针口),屏选择COM1口连接HMI的9针DB头的还是连接不上。
屏上设置的站号、通讯参数与PLC实际站号、通讯参数核对一致

网友I:
引用 网友D:
MCGS应该只有COM1和COM2,没有com3吧!
有些型号有第三个COM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