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24):
各位师傅好!
    遇到两次VACON变频器报过流故障,检查发现开关电源尖峰吸收电阻发热严重,阻值开路或变大。第一台的电阻值已经看不到,电阻下面的PCB板碳化。第二台状态稍好,串联的电阻1个开路,1个阻值变大。检查发现PCB板上有类似含尘水迹,但是使用环境是接触不到水的。请教各位师傅,这种情况是电阻功率选择小了还是其它原因导致的?敬请指教,谢谢!

楼主:
忘记上传图片了

网友A:
看Vds波形,确认是否工作异常

楼主:
将碳化的PCB板去除碳化层,用绿油填充。对发热烧损的电阻进行了处理,用金属氧化膜电阻(1W)替代原来的贴片电阻(3/4W),两个电阻串联后,两端焊接在尖峰吸收电容两端。请教大家,这样处理是否可以?谢谢!

楼主:
MOS管VDS图形如图所示,高压探头衰减比1:500 。直流母线电压520V,测量输出侧+-15V电压,1个17.6V,1个15.7V,觉得偏差有点大,请教大家VDS图形及+—15V的电压偏差是否正常?谢谢!

网友B:
原电阻的功率设计值偏小,用2只1W或2W的原值取代,应该没有问题了。电阻也可取值51K。

楼主(2024-08-26):
谢谢咸师傅,能得到您的指点深感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