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缺相

楼主(2024-07-24):
输电线路高压c相缺相,为啥这里三个灯都亮。

如果要检查这里怎么操作,不怎么接触高压。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没证你搞什么高压,不会就通知维护人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证你搞什么高压,不会就通知维护人员
有证过期了,以前也没怎么接触高压。想了解一下

网友B:
用个验电棒就可以验出来
有电的靠近就会响

网友C:
多数情况下是带电传感器坏了。。

网友D:
undefined
你是怎样检测到C相缺相的(显示正常),高压多少伏110还是35或10KV的电压.下次在巡视中好注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undefined
你是怎样检测到C相缺相的(显示正常),高压多少伏110还是35或10KV的电压.下次在巡视中好注意
你的低压控制柜那边一般都有三相电源指示灯的,一路查过去就会知道是低压部分还是高压部分坏了。
我这边发生过,一路查过去低压查到高压,不过我这里高压指示也不亮。直接电话供电,告知外线问题,线路杆被撞了。公司放假半天,我守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undefined
你是怎样检测到C相缺相的(显示正常),高压多少伏110还是35或10KV的电压.下次在巡视中好注意
测量低压端

网友F:
验电检查线路时把变压器带在里面当然是三相都带电,把高压开关分离,看看三个指示灯还都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