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25):
西门子数控机床使用的CF卡,如果使用镜像软件,直接对拷,系统可以启动,但是授权无法使用!
原因;西门子的授权都是和CF卡的序列号进行绑定的,每张CF卡的序列号都是唯一的,不会有重复的!
解决办法:1. 先使用佑华CF-B1211拷贝机,读取出来母卡的硬件信息,如序列号
2. 找人定做一张和母卡序列号一样的CF卡
3. 在使用佑华CF-B1211拷贝机,对拷一下,就可以解决授权问题。

网友A:
用CF卡转USB的读卡器不能读出CF卡的序列号,但是用老的笔记本D630,用CF卡转PCMCIA(fanuc常用的转接卡)就能读出CF卡的硬件序列号。

网友B(2025-04-23):
引用 楼主:
西门子数控机床使用的CF卡,如果使用镜像软件,直接对拷,系统可以启动,但是授权无法使用!
原因;西门子的授权都是和CF卡的序列号进行绑定的,每张CF卡的序列号都是唯一的,不会有重复的!
解决办法:1. 先使用佑华CF-B1211拷贝机,读取出来母卡的硬件信息,如序列号
2. 找人定做一张和母卡序列号一样的CF卡
3. 在使用佑华CF-B1211拷贝机,对拷一下,就可以解决授权问题。

直接用ghost映像写到新卡,就能启动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