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看看汇川7.5kw继电器不闭合的错误

楼主(2024-07-25):
这是汇川MD290T7.5G/11PB-INT板
控制电路板上电时,继电器Q4(符号2T)、D65(符号A1)、D31(本体无符号)不能同时闭合。上电后Q4、D65、D31全部烧坏。
- 我想问一下电路上的Q4实际上=NPN还是PNP(因为我找到的2T符号是PNP)
- D31 处需要更换哪个二极管?
希望高手能帮我检查一下这个错误,非常感谢

网友A:
看下Q4和继电器线圈的连接方式,若线圈一端接24V的正端,而Q4一端接线圈的另端,一端接24V的地,可知Q4为NPN型晶体管,或N沟道MOS管。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Q4和继电器线圈的连接方式,若线圈一端接24V的正端,而Q4一端接线圈的另端,一端接24V的地,可知Q4为NPN型晶体管,或N沟道MOS管。
我非常荣幸能够得到师父的指导。我按照师傅的分析,成功改正了。
非常感谢大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