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25):
旋转按钮A是总电源开关,控制所有按钮的火线,1是220v电源进入口,1和2是按钮a的常开触点。
按钮B启动接触器,按钮C关闭接触器。
2和3连接互通,3和4是按钮B的常开触点,5和6是接触器的常开触点,6和线圈7连接互通,线圈另一头接零线。
5和2连接互通。
我搞不懂了,这样一来,按钮A要先打开,然后按钮B打开后,接触器常开触点5和6闭合连通,5和6不是电流对冲短路了吗(我试过按钮B长按,没有短路)?
先谢谢各位大佬
----
2024.07.27 我搞错了短路的意思,让大家见笑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搞不懂的,先画图,这样效率最高

网友B:
是否的画电路图进行分析,这样有点绕

网友C:
见过有人停止按钮接常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佬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我长按按钮,当时就随便试试,长按了十来秒肯定有,34导通,56也导通,为什么没有发生短路,也就是56为啥没有短路34所在的按钮?

为什么会短路呢?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懂,建议先学好电工原理的基础知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我长按按钮,当时就随便试试,长按了十来秒肯定有,34导通,56也导通,为什么没有发生短路,也就是56为啥没有短路34所在的按钮?

为什么会短路呢?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懂,建议先学好电工原理的基础知识吧。
哈哈 见笑了 已经懂了

网友F:
1楼都说了小画图~看图说话是最简单的交流
这是4楼视频截图,他没有画出C,你补充一下就很好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