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EPLAN画图,做电柜,请师傅们多指教

楼主(2024-07-26):
(无正文)

网友A:
注意画图规范,图框标准,线缆定义,端子定义,设备标识,线号

网友B:
好像没看到相序保护和缺相保护元件

网友C:
看出来了,你电机都直接接接触器,没端子啊。
这个是行车的吗?我自己用的小行车(16T),好像就是一个遥控器,然后驱动接触器就OK了,接触器的电机正反转互锁完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使用方特别交代不使用接线端子~

网友D:
在网上下份别人的图纸看看,人家怎么画的。无论什么设备做规范养成好习惯没啥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