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26):
我这边有10多台测试用的直流电源,最大输出200A,我准备把这几台所有输出的负极都短接起来,用以保证输出的稳定。现在不太清楚每台间短接线也要用很粗的线来短接吗?还是例如1平方这样的细线就可以了?

网友A:
可能要用铜排的

网友B:
1,如果每个电源都是正负两根线出去,只是单纯的把负极做个等电位用10平方即可。
2,公用负极那就得上铜排了。

网友C:
输出的稳定性和你这个操作没大关系

网友D:
如果只是做个等电位参考点就无所谓了,各电源的控制的负载还是分开各自控制。但要负载并联使用电源就不能随便接了。

楼主:
等于是每台负极出二条线,粗的那条接负载,还有一条相互间短接。这条用来做等电位短接的我觉得可以用很细的线做短接吧?如1平方左右,就是不知安不安全。另外厂家技术说这样短接对输出纹波有影响,不知是不是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