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26):
修一台富士变频器,整流模块是PVC300a-16,不知道它的插针功能是什么?有知道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应该在板子上有功能介绍,像我上次找的PVC50-16-A 功能就是缓冲可控硅输出,制动,G D S是开关电源的主管子,其它根据功能来

网友B:
嗯,对着板子找模块引脚功能是最好的办法。

楼主:
花了点时间,对着电路板,基本搞清了这个模块的各引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