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轴承好难拆卸

楼主(2024-07-26):
圆筒的陶瓷轴承没有着力点,特别坚硬。取不出来

网友A:
再硬也是陶瓷的,沿着周边用打点冲子敲不碎吗?

网友B:
陶瓷的,把它打烂应该简单吧

网友C:
这个材料做轴承耐用吗?那些球也是陶瓷的吗?

网友D:
用铁棍从另一头往头打,打一下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硬也是陶瓷的,沿着周边用打点冲子敲不碎吗?
非常难拆,每次敲碎一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材料做轴承耐用吗?那些球也是陶瓷的吗?
都是陶瓷的

网友E:
加热!膨胀系数不同,应该好拆一点

网友F:
用电磁加热器加热以后震动出来
用汽车的拆轴承套装
用敲击螺丝批敲碎

网友G:
电锤加钻头,一会就震烂了

网友H:
陶瓷轴承坏了敲坏就行了,何须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H:
陶瓷轴承坏了敲坏就行了,何须纠结。
难敲啊,二个人敲了一上午了

网友I:
上角磨机切出横断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角磨机切出横断面
大神威武,确实最后这样处理的

网友J:
之前水磨机用过陶瓷轴承,时间久轴承掉粉,影响产线品质

网友F:
陶瓷轴承的好处是耐腐蚀,安装在湿法皮革线上的水槽里面寿命比不锈钢的长,但不适合重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