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更半夜故障,对信捷PLC很失望!

楼主(2024-07-27):
三更半夜被叫醒,说客户现场PLC故障,不运行了。客户用的是信捷总线PLC,于是想换一个PLC(上次一样故障返修的),于是我远程给他们下载程序!程序下载好了。PLC是运行了,不过总线不使能,我又监控故障信息,发现一大堆错误,时钟也不保持,我又重新更新了时钟,断电重新上电,故障还是一样!彻底把我搞无语了!这个PLC上次寄回去,让他们维修了!这样的故障好几次了!信捷也给不了解决方案,问他原因,扯东扯西!以后我都不想用信捷的PLC了。对信捷的产品很失望!

网友A:
特意看了一下,从20年开始,吐槽信捷的帖子你发了8个。
松下PLC保密功能不行,老板一怒全部更换信捷!
这个保密功能应该还行吧

网友B:
控制系统只占设备成本很小一部门,但必须要稳定才行。

网友C:
国产工控都这样,更改系统参数或者别的参数需要断电重启很无奈。西门子那些人家从来没有断电重启这一说!

网友D:
YIQIAN以前我也是很害怕国产的PLC,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我现在稳定用西门子和三菱的没遇到什么糟心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经常被客户三更半夜电话吵醒!现在我看到信捷就怕了!老板用什么,我这个打工人决定不了,只能吐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国产工控都这样,更改系统参数或者别的参数需要断电重启很无奈。西门子那些人家从来没有断电重启这一说!
三菱是需要断电重启的

网友E:
复杂一些的设备还是慎重考虑用的硬件。

网友F:
这些硬件厂家都是经过测试才会推出市场的,你看看程序是否有问题

网友G:
哈哈哈;用ErherCAT伺服用KEYENCE的PLC试下,只要录嫌价格高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F:
程序没有问题,发过去好几条线!以前最开始是杰美康的驱动器端子老是烧,一年多后,PLC老是报保持数据错误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近做了一个项目,用了三菱5u,用了2个简单定位模块,8个脉冲轴,13个光纤总线轴,伺服电机全部用的三菱MR-B的光纤伺服,总共21个轴!用了感觉三菱的光纤通信还是厉害!感觉不比Ethercat总线差,贵还是有道理的!确实好用,至少一个伺服报警,不会其他总线伺服报警!单网口Ethercat总线,只要有一个报警,会导致全部总线伺服报警,非常恶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做了一个项目,用了三菱5u,用了2个简单定位模块,8个脉冲轴,13个光纤总线轴,伺服电机全部用的三菱MR-B的光纤伺服,总共21个轴!用了感觉三菱的光纤通信还是厉害!感觉不比Ethercat总线差,贵还是有道理的!确实好用,至少一个伺服报警,不会其他总线伺服报警!单网口Ethercat总线,只要有一个报警,会导致全部总线伺服报警,非常恶心!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好的东西除了贵其他都好,其实三菱的cclink也不错

网友H:
回复 网友C:
那是你没有用过S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