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距传感器应该怎么选用啊

楼主(2024-07-27):
项目上需要测量(如图所示)直径为1M左右电极壳里面的电极糊,最大深度20m左右,电极糊布料不均匀且不规则。由于是矿热炉上面,灰尘比较大,使用激光测距可能需要定期清理探头;雷达测距感觉会不准。老师们有比较好的方案吗

网友A:
导波的行嘛? 温度高嘛?

网友B:
这种一般加个气嘴,定时吹一下灰尘,不知道适合你不。

网友C:
这是干嘛用的?这些名词没听说过

网友D:
电容式物料检测控制器,电极看似钢丝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环境温度4.50度。最好是非接触式的。我没描述清楚,图里电极壳只是其中几截,最终组成20多米的圆柱体,需要检测圆柱体里的物料高度,检测距离至少需要20M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场没有气源,气源比较远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冶金行业,矿热炉用的自焙电极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上没查到电容物位计的量程啊,能达到20M吗,有推荐型号吗,谢谢

网友E:
激光的吧,虽然要经常清理,其他的都不大好用,误差比激光的大,虽然便宜

网友D:
回复 楼主:
到不了20m
是不是可以根据现场需要分段检测
比如做过的人工石原料罐,有60来m高,分装了三个检测

网友F:
激光的测距仪,我现在用的都是0-10米的,精准度挺高的,就是价格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