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乐JR6000变频器出现OC1

楼主(2024-07-27):
此机开机带载出现OC1代码,查手册是加速过流,增大加速时间无效

网友A:
怎么像汇川的啊
过流保护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增大加速时间无效,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实验电机1.1千瓦,电机空载,启动出现OC1。不带任何负载时,输出电压都正常。

网友C:
查查主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天拆掉看看

楼主:
两个滤波电容完好,软起动继电器也没问题。

楼主:
又碰到一台,都是带载出“OC1”

楼主:
三个A7840电流检测电路都检查过了,圈住的两个运放都代换了,无果

楼主:
看来没高手了

网友D:
怀疑一下开关电源吧!

网友E:
回复 楼主:
启动过流先杀驱动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E:
各相驱动电路的供电滤波电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滤波电容没问题

网友E:
回复 楼主: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些电容拆掉,逐个用ESR电容表检测,都符合正常的范围。

另外一台,故障和这台完全一样,怀疑是这种变频器的通病。

楼主:
修好了,芯片问题

网友F(2024-11-13):
那个芯片坏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哪个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