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27):
一台设备用了两个FX5U带了20几个JET的伺服,但是他们两在同一个网络里面就不行,同一个网络里面不能有多个主机。
现在没想法了。

网友A:
我之前遇到过是一条产线上有多台设备是FX5U带JE-C伺服的,然后所有设备要和EMS连接,也是在同一个网段,也是报错,后面用路由器分别改设备的IP,要设置不同网段在和EMS连接的,还有一种就是加以太网模块,通过2个以太网模块设置和CPU不在同一个网段再连接。

网友B:
这样的情况直接打三菱技术支持电话问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准备加以太网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