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发生器

楼主(2024-07-28):
偶然发现,好用不?

楼主:
单火线就能变一个零线

网友A:
有点烧脑子

网友B:
其提供的接线图是这样的:

网友C:
没看懂起什么作用,还这么贵
原来的开关只进了火线的,这玩意还要配零线,不知零线从那里来,又说免重新布线

网友D:
一个中间继电器搞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起什么作用,还这么贵
原来的开关只进了火线的,这玩意还要配零线,不知零线从那里来,又说免重新布线
可能是指某些控制电器(装置)安装在原86面板的照明开关盒内,没有零线引(接)入,但控制电器(装置)又必须使用零线,用了这个东西后分接出一条零线(即将控制相线转变为零线,这条既是控制相线,又是零线),供控制电器(装置)使用。
从其描述来看,好像利用交流电的正负周期的某半个周期时段借用控制相线当零线,为控制电器(装置)供电。
至于靠不靠谱就不清楚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果然如大师所言

网友F:
引来零线不就好了,多些元件是不是增加了故障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