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28):
近日接到一个求助,CP1W-MAD42紧靠CPU的不能工作
系统配置,CP2E40点CPU+3个MAD42+1个MAD11
MAD控制字分别是#8CEE,...#8092~均是4-20ma

开始的问题是第一个MAD42没数据,监视数据是0
让他拆除信号线,数据还是0~应该是#8000
检查设置值,都对~

对换1-2模块~遥控失败,那就再弄个模块换上试试。

隔日,来电问题依旧。
那就将传感器信号调换,还是没有数据。
传感器是好的。

这里没发现问题那里没发现问题,怀疑CPU?
发程序过来,语塞。

那就再弄换个CPU试。

你认为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A:
CP2E  不是只能加3个扩展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2E  不是只能加3个扩展模块吗?

MAD11是后加的备用,
CPU换成CP1H-EX40DT-D~资料没改过来

网友A:
CP1H 可以
除了控制字 接线
好像也没有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1H 可以
除了控制字 接线
好像也没有什么了。
没见他换CPU后的情况
给他发了一个只有设置这几个模块的程序,等待结果
~怀疑他程序犯了很低级的错误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经过试验给他的小程序模块能够读取数据
再上他的程序后还是不能读取数据,问咋回事,要他给程序-未果,那你就慢慢找问题吧
今天晌午中间人询问什么原因,还是要程序,又未果......
下午那个编程序的又来电话问可能的原因,告诉他找中间人要办法
稍后收到

给他二种解决方案
1.模块输出,除了设置指令外的所有输出前加延时
2.将设置命令移到END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