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智能位移传感器不靠编码器,用的接近开关是如何实现测量距离的?

楼主(2024-07-29):
(无正文)

网友A:
看下接近开关,这个是OUT,只有输出啊,没有模拟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这个可能是霍尔传感器,那个红色的环可能是磁铁

网友B:
红色的圈里面有磁铁

网友A:
又是被TB涨知识的一天了吗

网友C:
磁编码器?又不太像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靠感应磁性的话,精度应该很差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靠感应磁性的话,精度应该很差吧
磁编码器是可以的
但这个经向检测不像磁编码器
见到的是在轴端面检测
这个感觉是计米器的衍生
精度能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靠感应磁性的话,精度应该很差吧
这个其实就是计数,电机带减速机再带丝杆,假设电机转一圈实际平台移动0.01mm,如果要移动1MM就计数100好了
看看这个应用场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是被TB涨知识的一天了吗
淘宝现在确实不错,抖音也可以

网友D:
计圈数的吧 根据材料厚度计算出来的

网友E:
实际上就是个增减计数器,我以前买的是圆柱形的,也是用来计数丝杆的增减计数来达到厚度的控制
具体的应用可以参考压延机的厚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