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茨风机故事下文

楼主(2024-07-29):
上文见贴
变频器运行中输出电流过大,该如何优化参数

因实在怕烧毁电机造成大事故,上报后更换全新30KW 4极电机,原220皮带轮更换180皮带轮,变频器参数一字未动
上电开机,运转良好,30HZ时,电流57-57A,功率18.2KW,恰好到额定电流,完美解决

网友A:
30HZ时,电流就有57A

那50HZ时是多少?

网友B:
50hz得80a电流吧 你这个还是哪里选择不当 要么风机大了 或电机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