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机器人报警技术分享

楼主(2024-07-29):
发现机器人出现这样 DCAL报警
经过咨询专业的厂家,当然厂家也是查询手册,发现是机器人高温报警。
那么问题来了,机器人是否需要穿上外套,
也就是机器人罩衣

网友A:
是不是负载太重了,工作环境温度是不是偏高。一般从外部找下问题吧,穿罩衣只是说隔绝粉尘这些有作用,这还能隔热吗或者散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负载太重了,工作环境温度是不是偏高。一般从外部找下问题吧,穿罩衣只是说隔绝粉尘这些有作用,这还能隔热吗或者散热吗。
我们标准产品,都是粉料包装袋,一直都这个规格
这个现象可以排除

网友B:
有可能是粉末堵塞润滑部分导致转动不畅引起过载发热,设备表面粉末又引起散热慢导致过热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粉末堵塞润滑部分导致转动不畅引起过载发热,设备表面粉末又引起散热慢导致过热报警
机械没有问题,我们采取是外面有罩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