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30):
各位大佬你们气路原理图用什么软件画

网友A:
CAD,eplan,2种软件

网友B:
还是eplan比较好

网友C:
如果不需要出元器件报表单(配料表),仅仅绘制电路图的,建议PCSCHEMATIC Automation(旧称PcselCAD)这个软件,起码自带电路图符号数据库,而且有国标等其他国家标准的符号,容易上手,破解也容易。

版本从V7.0--V22都有(目前可下载到的最新版本是V23,但没有破解补丁),百度搜索一下,大把的低版本可下载。

其实,如果认真摸索使用的话,这个软件不比eplan差,同样可以出元器件报表单,只要掌握软件数据库的设置就可以的了。

网友D:
一直用这个SMC官方的,CAD也能画,觉得没这个方便

网友E:
我用WIN自带的画图就可以

网友F:
如果是简单的画图,只要是能画图的软件都可以

网友G:
以前都是CAD画,然后在网上找找元件素材库,现在用EPLAN,软件自带加上自己做一点其它元件符号,液压,气动都能画了。

网友H(2024-11-28):
画气路原理图有很多软件,但如果论功能与模块全的 还是法国的 达索 CATIA软件

网友H:
个人习惯使用 CATIAV5R28~R30 同时也使用UGNX10~12 这个是因为经常作一些电器盒子与人机工程
有时候也使用老式的 VB 及C++ 写一些电脑程序
有时候也用三菱plc编程软件、西门子plc编程软件、欧姆龙plc编程软件
以上

网友H:
业余爱好 也是电脑爱好者 也给一些主板厂家反馈BUG与BIOS程序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建议支持正版产品,商业风险高